有没有便宜的带硬件段码LCD模块的单片机,可用IO 25个左右

楼主(2017-07-25):
有没有便宜的带硬件段码LCD模块的单片机,可用IO 25个左右,

网友A:
你这个便宜的区间是多少,stm8应该有,合泰的也有,某些国产的单片机都有应该。

网友B:
国内有很多内带LCD模块的芯片,CMS89F2385 26个IO

网友C:
我这有便宜的,您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很多内带LCD模块的芯片,CMS89F2385 26个IO

2385封装太大,不好放,23A5差不多,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便宜的,您可以联系我!

什么型号,LCD要支持硬件刷新的,大致价格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85封装太大,不好放,23A5差不多,价格多少呢?

麻烦加下我QQ916999950

网友D:
28脚的如何?

楼主:
封装如此巨大!!!!!!!
没有内置RTC,没有SEG-LCD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封装如此巨大!!!!!!!
没有内置RTC,没有SEG-LCD驱动。

有内置RTC的,还有1/2 BIAS的LCD 后面会出TSSOP28封装的

网友E: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9999999999.png锦锐带触摸带LCD驱动的,有DEMO板,原厂FAE提供技术支持。DEMO板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