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只要SPI选定为主机,CS就变低了

楼主(2017-07-25):
我想要实现周期性的SPI DMA传输,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按手册的说法,只要SPI选定为主机,CS就变低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ST似乎是不能自动产生CS电平的

网友B:
还和NSS的硬件管理还是软件管理有关啊。

网友C:
参照songchenping版主。 SPI 做主机时,设置SSOE位,NSS 被拉低将使得所有与之相连的SPI均为从机。实现主到从的数据发送。然后把SSOE清掉,设置SSM和SSI位。试试吧

楼主:
因为SPI传输速度高,所以必须用DMA,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没法用软件控制

楼主:
如果我用一个定时器触发DMA和同时又产生中断,在中断里头来控制CS,这样肯定不行,中断的延迟会导致SPI数据已经开始传输了,CS还没动

网友D:
CS为低的时候,SPI正常通讯,这很正常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SPI传输速度高,所以必须用DMA,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没法用软件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