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 DMA 与Mcbsp0要怎么才能配合的天衣无缝呢?

楼主(2017-07-25):
dsp5402 DMA 与Mcbsp0要怎么才能配合的天衣无缝呢?

网友A:
采样周期16K
信号输入输出过程:Mcbsp0输入,通过DMA2中断存入两个缓冲区Lin_bufA, Lin_bufB(两个缓冲交替接收数据,一个缓冲区满后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数据处理后产生的新数据放在两个缓冲区Lout_bufA和Lout_bufB中,通过DMA4中断从Mcbsp0输出(两个输出缓冲也是交替输出,一个缓冲区输出完后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输出,空出的缓冲区用来准备新数据)。

楼主:
头几个数据出错

楼主:
多谢,而且头两个数据就是上一个缓冲区遗留下的最后两个数据,后面的数据都对。

网友B:
你可以对DMA进行硬件复位,不知道你用的DSP的DMA寄存器中有没有这一位,我用的是28335。

楼主:
哦,你用的是?

网友B:
我用TMS320F28335中的DMA+McBSP采集AD数据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程序下载到RAM中运行正常,但烧写到FLASH中就运行不正常

楼主:
是不是不知道程序跑哪儿去了?

网友B:
是啊,好像根本不受控制

网友C:
我正在做个5505的板子,用仿真器调试时总是联不上,哎

楼主:
那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了

网友B:
加我一个

楼主:
好的,那我就先结贴了

网友D:
用dma的方式从mcbsp接收和发送数据?

网友:
把DMA设置成连续工作模式

网友E:
Mcbsp0输入,通过DMA2中断存入两个缓冲区

网友F:
DMA结合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

网友G:
通过McBSP0接受数据

网友H:
连到 mcbsp, 然后通过dma 存到 buf里

网友I:
直接存储控制DMA与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

网友J:
McBSP工作在数字回环模式下,同步接收DMA通道的数据

网友K:
配置dma为msbsp0地址。

网友D:
可以使用ping-pong缓存的方式。

网友:
DSP通过Mcbsp与Codec的连接,采用DMA模式。

网友E:
两个缓冲交替接收数据,一个缓冲区满后切换到另一个缓冲区

网友F:
DMA可工作在多帧模式

网友G:
楼主要采集什么数据?

网友H:
目的地址根据DMIDX1和DMFRI1变化

网友I:
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结合来设计系统,使得CPU正常工作与DMA数据采集并行进行

网友J:
通过McBSP端口将数据传送给DSP

网友K:
这个数据量很多,可以两个缓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