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上裸露的功率走线的绝缘用什么好

楼主(2017-07-26):
我的PCB板上有两根10A大电流走线,用走线开窗堆锡条的方法,完成后锡条裸露的,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好像我看别人的有一种透明很薄的油漆?叫什么名字

网友A:
你的图碎了!你说的应该是是三防漆吧。。。。。。

网友B:
电流太大建议飞线

网友C:
透明漆叫清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erties=20138:20213

网友D:
大电流建议裸露,不建议做其他处理,方便散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