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传感器可以穿透墙壁进行测距呢

楼主(2017-07-26):
什么传感器可以穿透墙壁进行测距呢

网友A:
超大功率的激光可以穿透墙

网友B:
室内测距都是通过折算进行的

网友B:
多个传感器交叉进行的

网友C:
既然测距,就不能穿透墙壁吧

网友D:
可以穿透墙壁的,估计也只有电磁信号了吧

网友E:
穿透墙壁,无法测量距离,除非需要测量的墙上挂一个接收器

网友F:
电磁信号,比如常见的无线,是无法测量距离的

网友G:
测量距离常见用什么办法呢

网友H:
可以用某些接近开关来测量距离的

网友I:
如果用于测量距离,前提是被测物体是固定不变的,并且需要对传感器输出进行标定。

网友J:
可以根据距离的不同来选择不同的传感器

网友K:
我见有些还可以根据回声来测量距离的

网友L:
LDM301就是用的脉冲反射时差法原理

网友M:
ZLDS/N-100位移传感器可以测量,具有100微米的量程和15纳米的分辨率。ZDM激光测距传感装配905纳米一级安全激光器,测量范围极广,可从0.3米到6000米;且整个传感器体积小巧、重量轻、结实耐用。

网友N:
LDM4X系列就采用激光相位法

网友O:
学习了,还有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