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mac地址过滤问题

楼主(2017-07-26):
小弟最近在用stm32f407做网络通信实验,由于需要做MAC地址过滤,我在Low_Level_Init 里面添加
  hwaddr[0] =  0;
  hwaddr[1] =  17;
  hwaddr[2] =  17;
  hwaddr[3] =  34;
  hwaddr[4] =  51;
  hwaddr[5] =  0xaa;

ETH_MACAddressConfig(ETH_MAC_Address1, hwaddr);
ETH_MACAddressFilterConfig(ETH_MAC_Address1,ETH_MAC_AddressFilter_SA);
ETH_MACAddressPerfectFilterCmd(ETH_MAC_Address1,ENABLE);
这段代码用来过滤源地址,这样我的stm32理论上来讲就应该只接收指定MAC地址发过来的报文,但是实际运行起来一点效果都没有。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初始化时有个接收所有包的选项。

除了指定指定数据包,还要使能广播包,以及设置多播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