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的时候碰到HardFault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7-07-26):
程序运行的时候碰到HardFault如何解决呢

网友A:
一般都是由于对芯片的操作不当而导致的

网友B:
内存溢出或访问越界了

网友C:
以前碰到这种情况过,一般都是指针使用出错了,瞎乱指

网友D:
堆栈溢出了吧,加大堆栈空间试试

网友E:
请百度STM32 Hardfault即可找到答案

网友F:
一般的这类错误原因是cpu取指令或数据异常。体现在代码就是数组越界或指针跑飞。

网友G:
可能是硬件错误,或者地址错误

网友H:
怎么才能找到是哪里出错导致的呢?

网友I:
单步调试吧,哪里跑飞,一般就是哪里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J:
有些系统软件判定的错误都会触发,以防止片子瞎跑。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某个变量溢出,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分母为零这种情况存在,或者溢出了被赋值变量的大小

网友L:
当程序出现Falut时会跳转到相应的Fault中断里面,此时压入到堆栈的信息应该就是出现问题代码运行出错Fault的信息,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此时压入堆栈的LR的值。

网友M:
出现这个错误的理由有很多种,任何不正确的操作,都有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N: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LR寄存器中的值,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MSP或PSP,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并在内存中查看相应堆栈里的内容。由于异常发生时,内核将R0~R3、R12、LR、PC、XPRS 寄存器依次入栈,其中LR即为发生异常前PC将要执行的下一条指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