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是否必须从滤波电容进入芯片管脚

楼主(2017-07-26):
求助:最近设计一个6层板,我把滤波电容都放在底层(芯片在顶层),然后打过孔连接到芯片管脚,昨天另外一个工程师说大电容一般是和芯片同层,考虑大电流问题一般是不打过孔。问题:电源是否必须从滤波电容进入芯片管脚,一般都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这个是我的布局方式

网友A:
“大电容”通常体积较大且高,所以宜放置在“顶层”(即与主要器件放在同一面)。通常多层板的地线并非在顶层,所以你那位“工程师”所言的依据未必正确。

网友B:
滤波电容越近越好,尽量避免不同层打孔。

储能电容可以打孔,孔径要大,多打几个。

网友C:
可以不放在同一层,但间距需尽量近,如果能经过电容再进芯片管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通常体积较大且高,所以宜放置在“顶层”(即与主要器件放在同一面)。通常多层板的地线并非在顶 ...

感谢回复,电容放在顶层仅仅是布局问题的话那没问题。请教下,跨层放滤波电容有其它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越近越好,尽量避免不同层打孔。

储能电容可以打孔,孔径要大,多打几个。 ...

两层板的话是这样的,但是多层板我在一篇**上看到,“要求芯片就近打孔到平面,减少芯片与电容和电源、地平面的距离(减小安装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放在同一层,但间距需尽量近,如果能经过电容再进芯片管脚更好

感谢回复,网上文献<PCB设计误区:电源是否必须从滤波电容进入管脚>:“对于多层板要求芯片就近打孔到平面,减少芯片与电容和电源、地平面的距离(减小安装电感),先过滤波电容再接芯片管脚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电容放在顶层仅仅是布局问题的话那没问题。请教下,跨层放滤波电容有其它影响吗? ...

这需要看你所谓“滤波”的具体指标和特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网上文献:“对于多层板要求芯片就近打孔到平面,减少芯片与电容和电源、地平面的距离(减小安 ...

你的意思是?

网友D:
小弟请教,个人感觉过孔打在这个电容得左边是不是会好一点

网友E:
退偶电容的布局其实在多层板中真的没什么讲究,最好直接放在芯片电源引脚的下方最近的位置打孔连接即可。反正多层板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层,给芯片供电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这个电容均需要打孔。
如果从信号完整性上来考虑,过孔会引起相对较大的等效串联电感和电容,导致退偶电容的效果减弱,但是可以通过增加打孔的数量来改善。所以,你那“工程师”说的真不一定就对

网友F:
尽量先经过电容再进入芯片,实在不行,那就距离尽可能近,连线尽可能短,如果不在同一层,建议多打几个过孔。

网友G:
叫法错了,人家不是滤波,是tank,然后你就知道过孔等于让这个电容白放了。

网友H:
BGA的芯片,电源滤波电容都是放芯片反面的,这样距离才更近。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呀,无非要求:
1、滤波电容靠近管脚。
2、电源走线先经过电容,再到管脚。这一条不是绝对的,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I:
我觉得就我们这设计档次,IC出来先打VIA,再电容,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考虑到贴装,返修,IC脚和电容之间肯定有1.5mm之上间隙,不放0.3/0.6的VIA太浪费了
去耦电容就近才是关键,
说先VIA先电容再IC的,本人一直以为是教条
欢迎反驳

网友J:
记得谁说过,理论是理论,实际工程都是折中妥协

网友K:
电脑板一堆电容都在下面。

网友H:
BGA芯片反面放电容,目的就是让电容靠近电源管脚。
BGA芯片,中间部分一般是电源和GND,如果放在同一面,距离很远,CPU工作都会不稳定的。

网友L(2017-09-12):
看容值大小吧,有去耦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