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VC混合编程问题之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7-07-26):
   最近在做matlab与vc的混合编程问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matlab下运行的结果从vc调用DLL出来后的结果不一样,数据有区别。搜了搜没有找到答案,目前有一点点眉目,写出来仅供其它人参考。
   我实现的功能是输入一个图像的数据,输出是经过matlab滤波及一系列处理后的图像数据。输入数据检查后是一样的,但调用完函数结果就不一样了。经过各种测试发现,不给输入参数时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时请检查:
输入参数的set方法是否正常,现在还没有找到纠正的方法,只是定位了问题。
matlab读入一维数据时是优先写列的,与vc中的行列是相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时请检查:
输入参数的set方法是否正常,现在还没有找到纠正的方法,只是定位了问题。
mat ...

你说的是结果完全不对,还是与c++计算的误差大呢?
如果是误差问题的话vs里可以设置浮点精度,对结果会有误差上的影响,另外double比float要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