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整流方桥ASEMI测量三相整流桥好坏判断

楼主(2017-07-26):
整流方桥ASEMI测量三相整流桥好坏判断

楼主: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或指针表的100或1000档,测量两交流输入端到整流桥输出正端的阻值,若为开路或短路说明整流桥已坏.正常值应为400到2000欧姆.
还可测正端到输入端的阻值应为无穷大,否则为已坏.负端到输入端的阻值也应为400到2000才算正常.
里面不就四个二极管吗?“~”到“+”端为正向二极管数值,也就是0.6V 左右;“-”到“~”端同样为正向二极管数值,为0或无穷大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