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产生一个稳定均匀的磁感应强度?

楼主(2017-07-26):
如题,如何在空间的某一个区域,产生一个稳定的、均匀的磁感应强度。并且可以控制其大小。

初步想法是通过设计线圈的外形,控制线圈的电流大小,以及匝数,或者是加入铁芯来实现。

问题是线圈的轴向衰减有点大。

网友A:
搜索“亥姆霍兹线圈”。
市场上有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亥姆霍兹线圈”。
市场上有售。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干簧开关提供一个均匀稳定的磁感应强度,然后控制磁感应强度的大小来控制干簧开关的闭合和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亥姆霍兹线圈”。
市场上有售。

按你的建议。我用两个相同的线圈模拟亥姆霍兹线圈做了个试验,结论是正确的。但就是如果要满足我的要求,线圈的尺寸估计就比较大了。直径达到100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述清楚,我们的目的就是给干簧开关提供一个均匀稳定的磁感应强度,然后控制磁感应强度的大小 ...

“控制干簧开关的闭合和打开”
控制干簧管要什么均匀磁场?干簧管外面套上绕线的骨架,骨架上绕线通电流就是了。磁场不均匀,干簧管照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干簧开关的闭合和打开”
控制干簧管要什么均匀磁场?干簧管外面套上绕线的骨架,骨架上绕线通电流 ...

干簧管是焊接在PCB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簧管是焊接在PCB上的。

那就先套上骨架,骨架长度不要超过两个焊盘距离,干簧管和绕好线的骨架一起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套上骨架,骨架长度不要超过两个焊盘距离,干簧管和绕好线的骨架一起焊到电路板上。 ...

我想问问,坛主是干什么的?怎么有这个称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套上骨架,骨架长度不要超过两个焊盘距离,干簧管和绕好线的骨架一起焊到电路板上。 ...

设计不允许这样。只能外加,还是要谢谢你的建议。亥姆霍兹线圈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C:
是不是想用外边的控制线路板上的开关?如果是这样,可以用光的方式,更简单可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想用外边的控制线路板上的开关?如果是这样,可以用光的方式,更简单可可靠。 ...

是这样的,想利用外部力量控制PCB上的干簧开关,通电线圈,但是衰减太厉害。同时对结构要求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想用外边的控制线路板上的开关?如果是这样,可以用光的方式,更简单可可靠。 ...

光的方式?愿闻其详。

网友D:
线圈外面也有磁场的。

网友E:
直接选干簧继电器,就是楼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选干簧继电器,就是楼主要的。

不满足设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圈外面也有磁场的。

检测用的,必须可以撤掉

网友F:
场强是与距离成平方比衰减的.
不想用大线圈可用一个小点线圈加一片强磁试试,调整强磁大小距离,使之加上线圈磁力能使干簧管动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坛主是干什么的?怎么有这个称号的?

坛主是最近任命的,共3名,老张,春哥,老T.协助站里管理工作的协管,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坛主是最近任命的,共3名,老张,春哥,老T.协助站里管理工作的协管,哈哈

哦,T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场强是与距离成平方比衰减的.
不想用大线圈可用一个小点线圈加一片强磁试试,调整强磁大小距离,使之加上线圈 ...

线圈匝数少的话电流会直线上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用的,必须可以撤掉

关电源。

网友G:
磁传递?铁芯  +线圈 试试

网友H:
请问产生磁场的目的是啥?

网友I:
用霍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传递?铁芯  +线圈 试试

这个已经试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产生磁场的目的是啥?

让干簧开关闭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的方式?愿闻其详。

有干簧继电器的,PCB上设计红外接收管,驱动继电器就行,发射管有点距离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