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控制电源电路 为什么单片机输入高电平三极管就炸了

楼主:
如图所示电路 MCU输入高电平使Q2处于饱和状态使Q1导通 但是单片机一输入高电平 Q1三极管接烧了 这是为什么啊 求大神们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A(2017-07-26):
你的电路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网友B:
你的7805和7905输入接在一起,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7805和7905输入接在一起,能正常工作么?

我的我的 忘记了7905的输入和7805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7805和7905输入接在一起,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D:
P3的接插件上端的输入标的是0V,也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3的接插件上端的输入标的是0V,也不对吧

他标的是9V吧?图缩了,数字也看不清了。

网友E:
图纸标注不对,楼至再重新整理一下

网友F:
图纸画的不标准

网友G:
弱爆了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