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背景光下微弱信号检测讨论

楼主(2017-07-26):
有一个圆盘转动机构,上边有孔位,用来放置透明小杯子。现设计一个电路用来检测孔位处是否有小杯子。选用的传感器是对射式红外管,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因为杯子透明,在有杯子和没有杯子时,接收管电流变化很小,还有外界的自然光也会对检测带来一定的影响。现在的想法是想对发射管进行斩波控制,即一亮一灭。在发射管关断时,放大器输出一个信号,在发射管打开时,放大器又输出一个信号,将两个信号取差放大后输入比较器,输出数字信号显示杯子的有无。用模拟电路怎么实现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来检测,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A:
个人建议如下:
1.如果用红外发射检测转动机构,首先转动速度不能太多,即频率不能太高。
2.红外收阳光照射影响很大。
基于以上,我觉得可以考虑用吹风的方式,即有杯子时不通风,没有时通风,可以用压力传感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如下:
1.如果用红外发射检测转动机构,首先转动速度不能太多,即频率不能太高。
2.红外收阳光照射 ...

谢谢你的建议,设备转速比较低

网友B:
信号调制一下

楼主:
不知道您说的调制是怎么调制,我现在的方案就是把发射管通入脉冲信号

网友C:
或可考虑下超声波传感器

网友B:
10几年前 这些方案用的是 lm567

网友D:
对于透明杯子,入射红外光不要垂直于杯面。
你所说的“一亮一灭”也就是“调制”。调制光接收回来之后进行同步检波就可以实现很好的抗干扰性能。
当然,还要注意不可让电路在“强环境光”下饱和。

网友E:
加滤光片,不用调制,但发射电流必须恒流的脉冲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透明杯子,入射红外光不要垂直于杯面。
你所说的“一亮一灭”也就是“调制”。调制光接收回来之后进行 ...

非常感谢你的提议。做实验过程中发现的现象是,光照在杯子的两个侧壁时信号变化较大,光在杯子中心通过时,信号变化没有侧壁大。其实调制后可将背景光的影响消除掉,若果信号经过AD变换送入CPU处理,还是比较容易检出的,我的想法是想用模拟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射角度要偏差一些在20~45度之间调试。而发射电流也不固定,由接收強度而自动调整,致使接收強度为恆定, ...

这个也是一种思路,比较新颖。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议。做实验过程中发现的现象是,光照在杯子的两个侧壁时信号变化较大,光在杯子中心通过时 ...

纯模拟电路很难实现同步检波,成本很高;
当然简单的调制后进行交流放大,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模拟电路很难实现同步检波,成本很高;
当然简单的调制后进行交流放大,也可以实现。 ...

能否说下你的方案实现过程

网友G:
反射+差分

网友H:
用点状光斑激光器,点状光斑照射光探测器,环境光没有激光光斑强,如果有太阳光直射,光电探测器前面加窄带光谱率光片即可;并不需要同步检波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下你的方案实现过程

我的方案是采用单片机控制的,不能满足你”要用模拟电路“的要求。
一片C8051F411检测12个杯子,响应时间240ms。
几乎全数字方案,没有放大器(运放),平均每个点2.5元的成本。
调制(需三极管驱动LED),采样(采样电阻获取光电管接收到的信号),AD转换,软件进行同步检波,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方案是采用单片机控制的,不能满足你”要用模拟电路“的要求。
一片C8051F411检测12个杯子,响应时间 ...

谢谢耐心指导

网友I:
可以在圆孔旁边再开一个小孔,同样安装对射管,通过调理后,两个传感器的输出值送入比较器,本人猜得,不见得可行 :)

网友I:
如果按照调制的的思路的话,可以用通道选择器件,分时将传感器输出电平“分时存储”到电容中,同时进行比较。电路比较复杂。

网友J:
我们以前做过一个光电对管检测水滴下落的滴数的电路,直接将光电二极管的信号进行放大后AD采集,采用数字滤波的算法滤除环境光基线后,判断信号变化是否超过阈值。
现在做一个近红光激光探测皮下血管,同样存在环境光的问题,并且无血管处皮肤的反射光和有血管处皮肤的反射光探测器出来的信号差异非常小。
滤除缓慢变化环境光和皮肤反射直流分量的一种方法是在把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使用合适时间常数的积分器进行滤波,将信号反馈回运放的输入端,由此来滤除环境信息和低频变化信息。另外,你的信号是在杯子的边缘变化比较大,所以一个杯子必然有两次信号变化,如果要硬件实现的话必然要增加二分频计数器,就比较复杂了。
个人比较推荐直接用软件来做。实在不行,模式识别中的波形匹配来识别也行啊

网友K:
LM393类 比较器也可以,  调整阀值点就是了

加调制也行

激光也不错~~~~

  看着成本和技术能力去作了,    问题在于楼主太缺乏经历

网友L:
不懂,只会用大功率激光器,不用补偿环境暗电平的路过。

网友M:
即然有信号有效的时刻是预知的,那就可以做AD,进行模拟比较,当信号无效时,取一个值当作背景光,当开启时,取一个值,二者比较,即可得知,因为背景及有效同时变动,即时跟踪。这样判断比较准,最好设一个阀值,挡及不挡的时相差光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议。做实验过程中发现的现象是,光照在杯子的两个侧壁时信号变化较大,光在杯子中心通过时 ...

采用斩波OP的原理,取样保持电容加缓冲放大器输出,加开关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按照调制的的思路的话,可以用通道选择器件,分时将传感器输出电平“分时存储”到电容中,同时进行比较 ...

我也是这个想法,运用采样保持电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