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有会修理DCDC的吗

楼主(2017-07-26):
输入144V左右,输出12V左右,带CAN总线。价格好说。

网友A:
型号什么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什么的都没有

长安自己的。只有编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长安自己的。只有编号

里面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什么样子的

就是开关电源,144V输入,12V输出!隔离。带CAN总线

网友B:
现在什么状态?无法通讯?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什么状态?无法通讯?无输出?

无输出

网友B:
1 测量输入电阻多少?无穷 更换保险 或者全桥驱动MOS 坏了
2 测量输出电阻多少?
3 测量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4 总之,你得先自己开拆 要么就返厂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测量输入电阻多少?无穷 更换保险 或者全桥驱动MOS 坏了
2 测量输出电阻多少?
3 测量辅助电源是否正常

里面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