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pic16f18313的EEPROM寿命这么低吗?连10万...

楼主(2017-07-26):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pic16f18313的EEPROM寿命这么低吗?最小值只有1万次?典型值一般是多少?我看 pic12f683 的EEPROM最小写次数都不止这个数 ,都是同一个品牌的,相差这么大吗

另外,如果确实寿命很低,可以通过256个字节循环写,不单纯写某个地址,这样可以延长寿命吗

网友A:
编个测试程序,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可以的,估计制造工艺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个测试程序,实际测试下就知道了

就怕实际测试的结果只能代表个别现象

网友C:
规格书里写的是10W次,你的规格书是不是早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里写的是10W次,你的规格书是不是早期版本。

我是在官网下载的,你是什么时候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里写的是10W次,你的规格书是不是早期版本。

前几天下载的

网友D:
降额设计

网友C:
最新的规格书是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规格书是100K

听了你的话,我又重新去官网下载看了。中文版388页,还是写的 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规格书是100K

听了你的话,我又重新去官网下载看了。中文版388页,还是写的 10K。你在哪里看到的?可以截图或者告诉页码吗

网友C:
不要看中文的,中文的如果有错误修改会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中文的,中文的如果有错误修改会比较慢

太谢谢你了。选择pic的官网,首先必须要选择语言。如果选择中文的,后面就算下载英文的。也是初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看中文的,中文的如果有错误修改会比较慢

朋友你好,分数分配给你了吧?我发现21IC网结帖给分总是出错。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从百度查到怎么结帖的

网友E:
如果使用的修改频率很高,可以编个程序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