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如何使用普通示波器正确量测 RS485 信号

楼主(2017-07-26):
请教用示波器量测 RS485 信号?
1. 使用一根探棒,探棒地接B,探棒探头接A是否正确?
2. 用两根探棒,探棒地共接到B,1号探棒探头接A,2号探棒探头接B?
双踪示波器不会玩

网友A:
最好是直接测AB线,这时看到的信号是直观的,但要求示波器与总线间不存在潜地回路,否则地线夹会影响总线,给示波器加个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也可以只观察A或B或者用双踪输入同时观察A和B,但显示波形需要在大脑内合成真正的AB间信号。

网友A:
这个问题给你讲过的,怎么又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给你讲过的,怎么又问?

。。。老板要求的,只好再多问几遍了
我原来量的波形,当时两个探棒分别量A B,(虽然通信正常)  老板说波形太怪了,发送和接受时候电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板要求的,只好再多问几遍了
我原来量的波形,当时两个探棒分别量A B,(虽然通信正常)  老板说 ...

不好意思,图上 紫色是B, 绿色是A,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上 紫色是B, 绿色是A,

紫色是B, 绿色是A
发送的时候,主机是自动流向电路,总线偏置 >200mV,所以默认总线为1,只有发0的时候波形A拉低 B拉高
接受的时候,不知道设备的485电路是怎么样的
春阳哥,帮指出这个波形哪里有问题吧,我实在分析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紫色是B, 绿色是A
发送的时候,主机是自动流向电路,总线偏置 >200mV,所以默认总线为1,只有发0的时候波 ...

如果要分析总线信号波形,那么只看A或者B即可,二者应镜像对称。不要在意此时的数据是什么,只看单周期内信号的波形。为了方便看清楚,测试时连续发送0x55或0xAA。你给的图太粗陋,无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