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步升降压IC

楼主(2017-07-26):
ic, vi, MOS, os
Vin = 3.3 - 4.2V
Vout = 2.1 - 12.5V
I = 4A - 23A(外挂mos)

网友A:
去LT、TI、MAXIM等的官网选型。

网友B:
输出范围这么广,还是可调的,估计不好找;

到MPS,泰德,芯龙网站看看,还有T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LT、TI、MAXIM等的官网选型。

LT的找到一款,特贵,其它的网站影子都没有

网友C:
你这个参数本来就奇葩,4.2V输出12V,电流23A,自己算算电池的电流,电池见你都要崩溃。看你这个电压就是锂电池,这个电压升压这个等级,效率是比较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参数本来就奇葩,4.2V输出12V,电流23A,自己算算电池的电流,电池见你都要崩溃。看你这个电压就是锂 ...

12V时,只有4A, 功率是一定的

网友D:
mark一下,有点告诉一声

网友E:
应该是接的外包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接的外包项目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F:
升压的电流大小,是对着输入电压要求的。输出4A,那么要12V/3V*4=16A.还要求同步升压,要求太多了。同步一般在5V输出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的找到一款,特贵,其它的网站影子都没有

这样的芯片便宜不了。

网友G:
单片机或者CPLD自己搞环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