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BLDC

楼主(2017-07-26):
我是一个新手,看了一些资料准备自己动手学习控制BLDC,买了一个XXD A2212 1000KV,和他们店铺的电调,由于他们服务态度不好,所以电池也就没买。请问一下,我这有个12v,1.2A的电源适配器可以直接接电调吗???我看电源都是2000mah,不太懂这个参数,因为我怕电流太大,直接烧了电机。
另外,我看电调上有78M05,上网查了这个芯片,没有限制输入电流,只是说电压!!!

电调图片

电调图片

网友:
你看到的电源参数比如5V/3A,意思是电压稳定是5V,电流最大输出能力是3A。。并不一定都是3A,要看系统需要多少A了。。

网友A:
电流那是最大电流,也就是你负载阻抗无论如何小,只能输出到这个。。

网友B:
没玩过这个,等楼主玩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