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legro 无法删除某一个网络布线

楼主(2017-07-26):
现在find里选择好要删除的网络布线后,PCB界面要删的布好的线已经高亮,然后点击delete,没反应,提示no element found,大神门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A:
1 估计误操作 锁住了 解锁
2 打开所有层,把高亮都去掉 databasecheck 然后 看看要删除的对象属性 ,再针对性的删除

网友B:
不要去选择网络,因为这样还选中了此网络上的元件焊盘等元素,所以不能删。
选线和过孔去点选后就能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