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数码管的时候,设置扫描频率为多大,才能感觉到不...

楼主(2017-07-26):
扫描数码管的时候,设置扫描频率为多大,才能感觉到不闪烁呢

网友A:
一般应该是20ms

网友B:
这个50hz是不是有什么讲究的

网友C:
我见好多液晶电视的频率也是50hz的

网友D:
扫描频率太低数码管会出现闪烁的现象,频率太高则亮度不够甚至无法看清,所以一般扫描间隔多为几毫秒。

网友E:
扫描频率越快,应该是亮度越高吧

网友F:
一般间隔1ms就差不多了,如果不够亮可以适当地增大间隔时间,不会有影响。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从点亮第一支数码管到最后一只数码管被点亮,整个过程最好不要超过20ms,一旦超过则会出现闪烁的现象。

网友G:
因为人的视觉残留时间就是20ms,也就是50hz

网友H:
根据人眼的特性在单片机和fpga以及其他嵌入式系统中都是一样的,在动态显示方式中, 各数码管轮流工作,为了减轻闪烁现象,每个数码管刷新频率必须大于 25 Hz,即相邻两 次点亮的时间间隔要小于 40 ms

网友I:
我实际测试,超过20ms就有轻微的闪烁了

网友J:
比如我扫描6位数码管和8位数码管的时间可以是一样的吗?

网友K:
要看你扫描的方式是动态还是静态了,和驱动方式也有关系了

网友L:
动态扫描数码管,利用人眼的余晖效应,人眼能分辨的频率在25Hz左右,故扫描频率应大于25Hz,若有n个数码管,则扫描频率在25*n以上;太快,功耗大;过慢,闪烁; 一般取在50Hz比较合适。一般开发板都会硬件上有集成驱动芯片,驱动数码管,节省软件上的消耗。

网友M:
我一般是50——100hz

网友N:
80hz左右应该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