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无线通信

楼主(2017-07-26):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B:
单工的怎么达到全双工的效果?

网友C:
怎么实现两台pc”同时”在串口助手里接发数据

网友D: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E:
串口无线通讯?是利用串口的通讯方式给无线模块发送数据的

网友F:
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独立吧。

网友:
楼主考虑的是无线通信模块吗?

网友G:
使用两个不同的通信模块

网友H:
只能是配置两个串口通信模块了。

网友I:
你的通信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
分时复用。

网友J:
数据缓存机制怎么样

网友K:
没有做过这块,单工通信还能实现双工吗

网友L:
错开时段通信。

网友F:
都是通过中断可以响应的。

网友:
现在的zigbee就是这样的通信技术。

网友G:
以前用过的nrf都是单工通信。

网友H:
现在的无线通信一般都速度够快。

网友I:
通信速度够,数据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串口通信都是可以使用fifo的。

网友J:
串口模块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L:
收发分开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使用两个通信方式。

网友M:
串口无线通讯?没听说过的,,应该是吧串口数据通讯与无线通讯模块结合在一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