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感线圈如何感应电压

楼主(2017-07-26):
有铁芯的电感线圈能感应出多少电压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至少要知道匝数和磁通量的变化速率, 或是电感量与电流的变化速率

网友B:
铁芯的磁导率一直在变, 只能取某一个点. 正因如此, 交流发电机的输出波形都具有一定的失真

网友C:
粗燥一点的话, 在允许的温升,伏秒积,励磁电流条件内, (有铁芯的)电感线圈能感应出与外加电压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电压

网友D:
实际上材料非理想, 值略小些, 至少小多少, 得看材料参数

网友E:
这个是通过线圈的匝数比来感应不同大小的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