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CubeMX配置完定时器中断,所有的定时器共用一个中...

楼主(2017-07-26):
使用STM32CubeMX配置完定时器中断,所有的定时器共用一个中断函数,我所有的定时器都开启中断的话,怎么办

网友A:
官方肯定考率到了,有解决办法的

网友B:
其实很简单的,楼主还是对HAL库的机制不是很了解

网友C:
基本上就是用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这么一个函数的

网友D:
不是应该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自己的中断函数吗,不然怎么知道函数入口呀

网友E:
你找找HAL的库函数,是不是还有别的中断函数呢

网友F: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这个其实不是中断函数,是中断回调函数

网友G:
意思是,中断函数不同的,中断回调函数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H:
对的,改变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就是不同的中断了,很简单的。

网友I:
你好,可以提供一个例程吗,对这个还不是很懂,有点迷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好,可以提供一个例程吗,对这个还不是很懂,有点迷糊
    if(htim == &htim3)
    {
    }
    else if(htim == &htim1)//定时器1定时3.33ms,用在显示的扫描
    {
    }
这样使用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谢谢楼上的分享,这样确实是一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