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家帮忙看看输出波形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17-07-26):
如图是一个调幅电路输出的波形刚开始波形有低频的浮动,将输出接大地之后,低频得到了抑制
但是还是出现如图的不稳定的跳动
请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单说这种现象,不考虑实际电路)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图片,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才可以的。-------------------------------------------------------------
好吧,我回复的有点快。

网友B:
也有可能示波器问题,还有探头;
不会这么明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载波或接收的本地振盪频率有漂移,多半是电源有涟波。而接不接大地是属于影响到天线的效能所致。 ...

那该如何如何解决呢
实际上,这个电路不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波形还是很好的
但是,接传感器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示波器问题,还有探头;
不会这么明显吧

应该不是示波器的原因吧
因为,这个电路不接传感器的时候,用同一个示波器观察,输出的波形是正常的
接传感器之后,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射载波或接收的本地振盪频率有漂移,多半是电源有涟波。而接不接大地是属于影响到天线的效能所致。 ...

而且,我在接入传感器端接入一根导线,导线不接任何东西,也会存在这种跳动

网友D:
有更低的低频信号对图中正弦波进行了调制。这个更低的低频信号有可能来自电路外,更有可能来自电路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更低的低频信号对图中正弦波进行了调制。这个更低的低频信号有可能来自电路外,更有可能来自电路自激。 ...

应该不是电路本身的自激
因为,这个波形是电路外接传感器的时候产生的
而不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波形是比较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路本身的自激
因为,这个波形是电路外接传感器的时候产生的
而不接传感器的时候,输出波形是比 ...

这个好办。传感器输入串联一个电容,相当于增加一个简单的高通滤波,滤除这个低频信号。

网友E:
你把示波器时间打发大,应该可以看到轮廓线为50hz

楼主:
这应该是不50Hz吧,50Hz我看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办。传感器输入串联一个电容,相当于增加一个简单的高通滤波,滤除这个低频信号。 ...

我的传感器就是电容的,串电容被测值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