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

楼主(2017-07-26):
在一个教程PPT上看到的MC34063的应用电路,电路见附件1(没办法直接贴图片,见谅)。
这个恒流源是怎么工作的。
Rse的电阻设置是不是正确。Rse=0.56R,恒流输出500mA
芯片手册上关于Rse的计算方式见附件2,计算结果和手册不一致。

楼主:
频率对应的时间周期差不多就是OFF TIME的值,比如1.0nF的时候 频率大概35KHZ 周期 28us OFF TIEM的值也差不多是这个值,那么比OFF TIME还大的ON TIME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