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硬件调试,检测不到VCOM

楼主(2017-07-26):
新接触新唐NUC970的,就做了块样机正在硬件调试,但不知为何NuWriter通过USB对新样板的970芯片检测不到VCOM。内核电压1.2、IO3.3,DDR1.8均正常,12M的晶振也起振,BOOT是从配置到USB起动的,USB信号线连接良好,一般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问题导致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虚拟串口是用芯片转的COM还是你说的USB接口。。。

网友B:
链接的是串口还是USB口。

网友C:
电路图看看,我就发生过设置的电阻阻值过大不能识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的是串口还是USB口。

是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清楚,虚拟串口是用芯片转的COM还是你说的USB接口。。。

USB接口

网友D:
连电脑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D:
换个USB口试试,我今天用的USB示波器也是,一个USB口发现插上没反应。另外一个可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出现在USB接口上。

网友:
USB是什么情况导致的不识别?是换了个USB接口就好了 吗?如果这样,通常是USB供电问题。

网友E(2017-11-27):
你好,请问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因为我也遇上了这个问题

网友F(2020-07-10):
同问啊, 我的驱动死活装不上, 显示 黄色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