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原理图导入到PCB出现一片绿

楼主(2017-07-26):
在画完原理图后,封装什么都没问题,然后就导入到PCB当中,结果其中有一大部分元器件变成了绿色,以前两个元器件靠的太近是出现过绿色的,但是那也是在布线当中出现的,现在刚导入进来就这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同样遇到过着问题的吗?

楼主:
后来重新导入了一下,恢复正常了,不过其中有几个芯片还是一直绿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重新导入了一下,恢复正常了,不过其中有几个芯片还是一直绿着,

元件重叠,规则间距

网友B:
应该是在room之外所以报错。
room就是中间一长条棕红色的框,板子不太复杂的话,可以把这个框删除掉。

网友C:
可以让软件不生成ROOM

网友C:
密脚出现绿色,就是管脚间距设置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在room之外所以报错。
room就是中间一长条棕红色的框,板子不太复杂的话,可以把这个框删除掉。 ...

room每次刚导入进来我就会把它删掉的,这次就是有2个个别的芯片是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脚出现绿色,就是管脚间距设置的事情了

就是这个芯片,还有别的一个芯片,芯片引脚之间的间距我是按照规格书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重叠,规则间距

这周围也没有别的元件啊,应该不是重叠,把它拉到空旷的地方还是绿色的

网友D:
rule里面把管脚的间距设置大一些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周围也没有别的元件啊,应该不是重叠,把它拉到空旷的地方还是绿色的
...

猜测是引脚间距过近了吧,检查一下安全距离吧

楼主:
刚才改了一下规则,的确是规则设置了里的间距设置的太大,我把它从10mil改成5mil之后,芯片就不再是绿色的了,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引脚间距过近了吧,检查一下安全距离吧

的确是安全距离的问题,改了一下就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E:
看来是新手啊

网友F:
导进去的时候 就要删ROOM 改规则 把一些乱七八糟的间距都去掉 然后需要的电气间距适当调整 就好了

网友G:
自己慢慢琢磨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慢慢琢磨下吧

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周围也没有别的元件啊,应该不是重叠,把它拉到空旷的地方还是绿色的
...

这个sop元件的焊盘间距小于你的规则设置

网友H:
第一,把规则设置好!!,,安全距离,线宽...各种参数....
第二,直接把在线检测功能关闭,,,我重来不开,,但是整个板做好一定要检测一下..
===

网友I:
看到标题猜测是ROM也导入进入了

网友J:
这个要注意,学习了】

网友K: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