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开发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7-07-26):
大家谁知道,使用msp430f5529的开发板与ldc1000相连,如附件中的pdf文件,按照文件所说的进行操作如程序的加载,驱动的更新,MATLAB相关操作和硬件的连接,开发板与ldc1000的spi通信相关接口、电源、地等的连接,不过我使用的是自己焊好的ldc1000,并没有使用ldc1000 evm这样还能使用官方的程序么?

网友A:
可以,只要硬件接线一下就没有问题,有不一样的改一下就好

网友B:
保证自己的ldc1000和他原来的和单片机的连接顺序一样,ldc1000的外围电路一致

网友C:
这个硬件上有啥问题的?

网友D:
这个只是跟你的硬件接口有关系。

网友D:
官网的例程都是可以用来借鉴和参考的。

网友E:
楼主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E:
代码不能执行,可能是焊接的时候存在问题的。

网友F:
你测试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G:
一样可以使用官网的程序。

网友H:
这个附件文件在哪

网友I:
这个接口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J:
电感数字转换器干什么用的。

网友:
搜搜LDC1000金属探测传感器程序

网友K:
驱动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这个可以通过接插件进行连接,方便修改。

网友F:
这个官网有相关例程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G:
只要接口做的 一样就能实现。

网友H:
按照评估板的方式进行设计没有问题。

网友I:
正常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通信接口一致可以使用。

网友J:
电感数字转换器这个评估板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后期可以根据前面的设计进行开发。

网友K:
如果是硬件没有问题,软件都是能够兼容的。

网友L:
ldc1000 evm光盘资料有吗?

网友M:
自己焊好的ldc1000可能硬件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