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泰克示波器测试波形不准确 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7-07-26):
我用泰克TDS2002示波器 测试一个  1ms/140us的方波。
使用不同时间档位测试结果不一样。
使用1ms时间档位 测得的波形放大后如下,与实际相符:

使用50ms时间档位,测得的波形放大后如下,变形严重:

大家帮看下 图2波形与实际不符,是我测试方法的问题,还是示波器有问题?谢谢

网友A:
你打的档位太大了,140us,要在50ms的档位上看清楚,是不可能的。

网友B:
采样率太低了,刚好周期性的形成了比例,就这样了。
你先修改一下这个示波器的**深度到最大,好像是20M Bytes吧,即使时间长,采样率仍然也还高点。

楼主:
另外一台安捷伦54622A即使打到500ms 也很清楚  所以我怀疑泰克的机器坏了或者我测得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率太低了,刚好周期性的形成了比例,就这样了。
你先修改一下这个示波器的**深度到最大,好像是20M B ...

这个示波器**深度没有那么大 最大就2.5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示波器**深度没有那么大 最大就2.5K

这样的话,你扩展到这么宽的时间,采样率就太低了。
抽样后图形就变这样了。
就和车轮转快了会看起来反着转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你扩展到这么宽的时间,采样率就太低了。
抽样后图形就变这样了。
就和车轮转快了会看起来反着 ...

恩 我知道了 谢谢你。看来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你扩展到这么宽的时间,采样率就太低了。
抽样后图形就变这样了。
就和车轮转快了会看起来反着 ...

国产的示波器2000左右的示波器 会不会 比TDS2002好一些?存储深度这方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产的示波器2000左右的示波器 会不会 比TDS2002好一些?存储深度这方面

这个真不懂,毕业后就没有再设计过示波器,公司都是安捷伦的。
存储深度不值钱吧,ddr III的内存,1G的也就是百十块钱的成本。

网友C:
存储深度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