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怎样使用sci发送一个double类型的数据

楼主(2017-07-26):
如题所试,小女子最近调串口,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例如我想发送一个double类型的数据0.6749515,我该怎么编写程序呢???然后用上位机来接收。??

网友A:
扩大倍数 比如10000倍

网友A:
扩大后上发 接收到后再除以10000  如果一个字节不够 考虑两个字节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采用多级放大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采用多级放大的设计方案的。

你指的是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大倍数 比如10000倍

为保证精度我得扩大10^8倍,转成长整型,这数据位数还是变化的,拆分也是问题,大神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C:
你需要多少位数据?

网友:
推荐使用转换字符串发送。

网友D:
约定了协议,然后分次转换。

网友D:
如果数据不大,可以接使用×100.

网友E:
使用spritf转换。

网友F:
串口转换为字符串就行。

网友:
你任何格式都能在电脑上转换。

网友G:
现在不是printf都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H:
转换为大的数据。

网友I:
为什么不利用字符串发送

网友C:
都转换为整数然后发送。

网友:
double类型转换字符就可以。

网友E:
这个可以转换为字符串发送数据

网友F:
串口数据在电脑显示为字符很清晰。

网友:
format为字符串口发送。

网友H:
发送整数就简单多了。

网友I:
用 printf() 函数输出 double 类型的变量时,转换说明中的转换字符(占位符)可用 %lf 或%f,皆能正确输出,且输出结果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printf() 函数输出 double 类型的变量时,转换说明中的转换字符(占位符)可用 %lf 或%f,皆能正确输出, ...

什么意思啊,没大懂,比较小白

网友J:
楼主是想把double型数据,逐个字节发送出去吧

不知道是否对

   union EIGHT_DOUBLE_UINT_123JJ
   {

     unsigned  char  GF[ 8 ] ;

     double  GH;

   };

  void  EIGHT_DOUBLE(  double  LX   )
  {

   union  EIGHT_DOUBLE_UINT_123JJ     L_temp;

   L_temp.GH = LX ;

   printf( " %x "  ,  L_temp.GF[ 0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1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2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3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4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5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6 ]  );   //// 逐个字节发送
   printf( " %x "  ,  L_temp.GF[ 7 ]  );   //// 逐个字节发送

  }

网友K:
强转成字符串 收到再强转成double

网友L:
几种方式
1. 乘以1000,10000之类,然后按整型发送,接收时再除以1000、10000
这种方式最可靠。
2. 转成字符串,接收端再转回来。不过sprintf、sscanf的开销大了点。
3. 直接二进制发送,可以用指针强制转换,或者union。虽然现在大部分设备都是IEEE754的标准,但是万一有一边的浮点数标准不一样,这么弄就衰了。

对8位单片机而言,Keil是不支持double数据类型的。还是用IAR吧!
赞!熟悉C语言数据结构用第3种方法最快。不会搞错的。

网友M:
为什么要转换?直接发啊

网友N:
方法1.用union,把double的存储空间自动转换成char型。
union
{
   char c1, c2, c3, c4;
   double x;
}

接收端定义相同的数据结构。发送端把数据送入x, 发送c1 c2 c3 c4.接受端收到后,存入c1,c2,c3,c4,读取x.

方法2:直接将该数转成字符串,可能会多占几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转换为整数然后发送。

我把它转成long型数据了,但要怎么传呀,我穿的都是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送整数就简单多了。

我现在发送整数失败了,一个long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printf() 函数输出 double 类型的变量时,转换说明中的转换字符(占位符)可用 %lf 或%f,皆能正确输出, ...

大神能给一段例程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想把double型数据,逐个字节发送出去吧

不知道是否对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O(2018-12-03):
引用 网友A:
扩大后上发 接收到后再除以10000  如果一个字节不够 考虑两个字节

两个字节是怎么设计,麻烦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