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BSL功能的430如何批量烧写

楼主(2017-07-26):
如果选单片机选了小封装的430,比如MSP430G2001,14脚的,没有BSL功能。想问一下如何简单低成本的烧写程序啊。

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买烧写器?

网友A:
不需要,可以直接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软件通过MSP-FET430UIF下载烧写

网友B:
批量烧写的方式不关是BSL的

网友C:
用 Ti 的工具

网友:
找找卖烧录器的厂家

网友D:
TI的gang430工具

网友E:
般先烧写再焊接

网友F:
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接口进行。

网友:
MSP-GANG 在SBW接口下批量下载

网友G:
msp430 jtag 批量烧写

网友H:
MSP-FET430UIF烧写器

网友I:
可以在进行调试时使用的烧写。

网友C:
最好先烧后贴

网友:
如果批量大可以用编程器

网友D:
量也不是很大,直接用仿真器来烧写

网友E:
还需要调试吗?

网友F:
JTAG、SBW接口最好。

网友:
使用TI的MSP-GANG430批量烧写

网友H:
MSP430烧写器LSD-PRGS430-IIIA

网友I:
用串口烧写430的Flash

网友G:
仿真口JTAG,有6线接法和2线接法

网友J:
没有BSL,可以用SBW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