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推荐运放

楼主(2017-07-26):
想把直流电压4伏放大到24伏,用哪一个运放比较合适呢?先谢谢啦

网友A:
都直流电压了,你放大没什么意思,还不如直接取一个24V的电压呢,干嘛要放大。

网友B:
对精度有要求的话,应该用精密运放。
对带宽有要求的话,需要根据带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