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6阶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7-07-26):
我做了一个6阶的带通滤波器,巴特沃斯,中心频率1K 带宽100 在我调电路板的时候,期间改变了某些单级运放的参数,发现输出电压不是线性的,输入1VPP输出1.4V,2vpp输出2.3 V,3VPP输出3.3v,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乱改参数,可不是就这样。
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就把参数改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乱改参数,可不是就这样。
如果设计没问题的话,就把参数改回去

我用的filter solution设计的,但是q值较高,做出来板子就运放自激了,我加上移相电容之后,特性发生了改变,所以只能又改变了参数,请问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不会是器件的容差不在设计范围内吧

网友B:
要不要我帮你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