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C放大器进行放大时,相同的放大倍数,为什么不通的供...

楼主(2017-07-26):
OP07C放大器进行放大时,相同的放大倍数,为什么不通的供电电压,得到结果不同?还有输入信号是受什么的影响,测得的波形已经被放大了?

请各位懂得指教一下

网友A:
好像正常呀

楼主:
怎么理解?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结果呢?
调整电源电压,输出电压不变吗?
那你还是用双电源仿真吧,视波器和现实中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是什么结果呢?
调整电源电压,输出电压不变吗?
那你还是用双电源仿真吧,视波器和现实中的不同 ...

调整电源电压,输出电压也会跟着变化的,但输入源信号设定的振幅是400mv,但用示波器测量的波形确实振幅近800mV的,这个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