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路仿真

楼主(2017-07-26):
R9,C5决定了IGBT门极的脉冲宽度,即限制最大功率;C8,C9决定了IGBT门极脉冲的触发延迟时间,用于调整ZCS。

蓝色为IGBT门极的波形,绿色为负载电流波形,橙色为IGBT管C极电压,黄色为IGBT电流波形

楼主:
从波形关系上可以看出,IGBT为ZVS、ZCS即零电压、零电流开通,但关断只能是ZVS即零电压关断。

网友A(2018-04-25):
引用 楼主:
从波形关系上可以看出,IGBT为ZVS、ZCS即零电压、零电流开通,但关断只能是ZVS即零电压关断。 ...

谢谢

网友A:
一个内行给我发的电磁炉原理简化图

网友A:
其中QD点有OD门下拉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