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STM8+LCD+直流电机

楼主(2017-07-26):
大家好,我目前有个项目用STM8+LCD+直流电机,然后直流电机在不停的启动,停止的时候会导致LCD白屏而且不能恢复,必须对LCD重新上电或者初始化才行。原理图和PCB如下:E:\Work\1.PNGE:\Work\2.PNG
目前我测试发现LCD的RST和电压信号在电机动作的时候波形干扰都不大,不足以导致LCD复位或者电压不足。
我在电机两端加了0.1uF电容,没有效果;在输入的12V电压加了470uF的电解电容没什么作用。
高手么帮忙看看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图片怎么发的?

楼主:
没有人帮忙看看吗?

楼主:
目前测试发现只要电机不接,然后不停的按启动,停止按键,LCD都没有什么影响,所以确定是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时候造成的,但是看波形峰峰值很小,就+-100mV以内,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导致液晶屏死掉。液晶就是普通的1.8寸TFT液晶,淘宝上买的。

网友A:
电机电路这样设计,会把电源电压拉下来,甚至烧MOS管;
导致单片机,LCD复位等

楼主:
游总,那电机电路该怎么改善啊。有点头大,以前这块接触的少,没啥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