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二级放大

楼主(2017-07-26):
在使用AD620这款芯片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二级放大电路。实际测试发现二级放大没有用,着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没有用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楼主给细化一下哈
比如你用的什么电路,贴一个原理图上来。讲清楚输入是什么信号,想要输出什么信号,实际输出是什么信号。
然后再补充一下你的运放供电是什么样的,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这样大家才能明白你的具体问题,好给你出主意~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使用双电源供电,目前测试过使用直流小信号测试只有第一级放大有用,第二级放大输出为零(用万用表测的),示波器测的有很大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楼主给细化一下哈
比如你用的什么电路,贴一个原理图上来。讲清楚输入是什么 ...

电路图已发,我说的二级放大没用是测试的时候发现第二级放大的输出一直为零。想知道的是AD620这款芯片联级放大是否有错误

网友B:
电路拓扑结构本身没问题。具体元件参数看不清。是不是元件取值不对,比如C2容量太大、第二级增益太大或太小、电路焊接有误?

网友C:
图看不清楚,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两级AD620,太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拓扑结构本身没问题。具体元件参数看不清。是不是元件取值不对,比如C2容量太大、第二级增益太大或太小 ...

1、不明白两级放大之间的增益相差太大会带来影响
2、C2我用的是104,这里主要是用来滤波,与第一级放大一样,这样的思路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看不清楚,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两级AD620,太有钱?

当时设计的时候没有想成本的问题,因为当时受伤有AD620就直接用了。后面想了二级放大直接使用一个零偏置的运放就行吧

网友A:
两级运放你设置的增益分别是多少,直流信号输入多大幅值,第一级输出电压多大幅值,第二级输出电压实测纹波幅值是多大,供电电压分别是多少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