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怎么样实现在2.5G赫兹以上的频率,拨打号码?

楼主(2017-07-26):
怎么样实现在2.5G赫兹以上的频率,拨打号码?

楼主:
怎么样实现在2.5G赫兹以上的频率下拨打号码?

楼主:
大神给讲讲,谢谢

网友A:
什么叫2.5g频率拨打号码

楼主:
不太会描述,大概意思就是,就像是咱们打电话一样的,打电话能达到8'9百赫兹,什么情况下在拨打号码的同时怎么样可以达到2.5G或者以上的频率,也就是可以范围扫描?

网友B:
不要发的到处都是,先好好想想,正确的描述你的问题。

网友C:
1、先会描述
2、去看看通信原理,调制解调、载波等基本常识

楼主:
一种功能是发出数字信号,另一种功能频率在2.5G赫兹以上,一个设备能实现这两种功能就行就行

网友D:
买个卫星电话。

网友A:
你的描述并不清楚,但是单就问题本身,,可以实现比较多1,中移动的LTE跑在2.5g左右,以LTE承载的语音都应该算吧,,2,一些2.4g小无线最高支持2.52g左右,拿过来传输语音算不算,,,还有不少5.8g的小无线,,还有一大堆软件无线电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