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直流放大电路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一个电路由于偏置电压被放大,出现了一个负的输出偏置电压,随着传感器的变化会有输出应该是正电压。单片机采样无法读取(ADC的VREF已经接上了一个3.3V电压),因此需要做一个电压抬升电路。但是小弟道行太浅,是在是没有想出好的办法,不知个位大哥、大姐有什么良策!

网友A(2017-07-26):
上图,有图有真相

楼主:
这个电路,只是R1改为一个20欧的电阻,放大倍数有点大
输出零点是一个负电压

(25.66 KB )

网友B:
1、设计一个你要减去的电压:参考源、(电阻分压)、(运放缓冲)。
2、设计一个运放的加法器或者减法器电路,自己百度。
3、把原先电路输出的信号和你要减去的电压都接到运放电路上做加减运算。
4、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设计一个你要减去的电压:参考源、(电阻分压)、(运放缓冲)。
2、设计一个运放的加法器或者减法器电 ...

直接使用加法电路,参考源不会对源信号造成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使用加法电路,参考源不会对源信号造成影响吗?

什么源
什么影响

楼主:
输入信号,加法器直流耦合两个电压之间不就会有电压差吗?有压差就会有电流啊!输入信号与抬升电压

网友A:
试试把R7断开,把R3短路,看看还有没有偏置电压。如果还有的话,请再说明下输入信号是从什么样的传感器出来的,与你的电路是否共地,有用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幅值多大~

网友A:
AD620的说明书上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抬升电压的方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下图就是做了2V电压的抬升:把以0V为基准的输入电压,调理成了输出以2V为基准的输出电压。
附件是上图的出处,AD620的官方手册。
关于AD705的作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210766-1-1.html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