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字库放到NAND FLASH中呢?

楼主(2017-07-26):
如何把字库放到NAND FLASH中呢?

网友A:
裸机,把字库写到 FLASH 的固定地址,然后在固定的地址读数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把NAND FLASH当U盘用,直接把字库拷贝进去就好了,相当于文件访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NAND FLASH当U盘用,直接把字库拷贝进去就好了,相当于文件访问

如何才能把NAND FLASH当U盘用呢?

网友D:
可以用串口啊,PC端把字库文件通过串口通信(串口工具)把字库文件传给STM32,然后ST再将串口收到的数据写入NANDFLASH。

网友E:
放到NANDFLASH中容易,如何取出对应的字库呢,这个才是问题

网友F:
需要显示某个字的时候再根据偏移地址获取。

网友G:
网上有那种flash烧写工具了,通过spi接口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H:
通过spi接口如何烧写呢,还是不懂,字库不是c语言代码吗

网友I:
不是,有做好封装好的字库了,像传输文件那样通过下载工具就下载进去了

网友J:
网上搜索例程,串口更新字库,不用flash下载工具也是可以的。

网友K:
好像有那种硬字库芯片的,不用NAND FLASH也是可以的

网友L:
通常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的下载工具的。把字库的点阵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面,然后,程序就可以使用这个数组,对它进行访问了。然后,编译成二进制,同程序下载到flash里面,就可以了啊

网友M:
有那种网友做好的.bin或者.hex的字库,直接写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