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控制mos管半桥驱动

楼主(2017-07-26):
请教群里的大侠:
这个电路可以通过单片机来控制光耦来实现2个mos管的开关,用来实现负载电流方向的变化吗?
比如控制一个光耦,就可以使负载上的电流从+24V 到地,控制另一个光耦,实现负载上的电流从地到-24v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最好有防止直通的措施

网友B:
设置好参数问题不大

网友C:
电阻不合适
一个光耦就行

楼主:
嗯,电阻那边还要调试,一个光耦的话,上电后就有一个一定是导通的吧,用两个就可以完全控制两个的导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