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stlink虚拟为一个串口,这个串口可以用吗,怎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27):
为什么我的st-link插上去没有显示串口呢?

网友B:
和你的stlink的版本有关系,新版本才有串口的

网友C:
哪个版本的stlink带虚拟串口的呢,怎么看

网友D:
STLINK/V2:支持STM32和STM8调试,不带虚拟串口,TB上卖的大多是这种;
STLINK/V2.1: 仅支持STM32调试,带虚拟串口和虚拟U盘下载,新出的nucleo上面板载的STLINK就是这个版本;

网友E:
楼上说的对,我的stlink是nucleo上掰下来的,确实带串口和U盘的

网友F:
我自己想做个stlink,不知道官方提供了固件没呢

网友G:
官方好像提供了V2的固件,V2.1的固件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H:
github上好像有stlink的固件下载,哪个版本的固件都是有的

网友I:
我的也是stlinkV2.1,为什么我的stlink插上去没有虚拟串口出来呢

网友J:
对于一些精简过的系统,无法安装虚拟串口,是由于系统缺少mdmcpq.inf和usbser.sys文件所造成的。只需要将文件下载下来放在相应的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网友K:
这个虚拟串口,好像是用printf函数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L:
那我以前stlinkV2如何才能升级成V2,1呢

网友M:
升级固件就可以啦,只要能找到固件就可以

网友N:
用到虚拟串口你就把STLINK看作是一个USB转串口就行了,连接方式是:PC <------USB连接-------> ST LINK(USB转串口) <--------串口连接--------->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