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底层的线,必须把鼠标放在上面才能高亮显示

楼主(2017-07-26):
为什么PCB底层的线,必须把鼠标放在上面才能高亮显示?平常不显示

网友A:
还有一种操作是按住shift然后靠近某条网络会高亮显示,
操作:单击鼠标右键,选择【options】,选择【preferences】,PCB Editor-Board Insight Display 勾选Enabled,取消勾选Live Highlighting only when shift Key D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