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buck输入电压振铃

楼主(2017-07-27):
(无正文)

网友A:
改变输出的LC值看下;

你还不如用个DCDC降压或升压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输出的LC值看下;

你还不如用个DCDC降压或升压芯片呢

有24-12v降压10A的芯片吗?

网友B:
24V到GND没有电容?

网友B:
你这电路容易烧。
没有过电流保护措施,MOS管非常容易烧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路容易烧。
没有过电流保护措施,MOS管非常容易烧掉。

感谢关注!
1、我图中的是波形是未加大负载时波形,增加1000uf的电容小多了。但是加上大负载,电流达7A,24V上叠加的纹波再次变大,估计是电容ESR偏大缘故,打算并上一个MLCC电容。
2、有实用推荐的吗,第二版我加进去,谢谢!
再次感谢!

网友D:
空载是会出现振铃现象的,加大负载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24V到GND没有电容?

应该就是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