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怎么把射频信号发射器产生的信号辐射到全空间中

楼主(2017-07-27):
如何把射频信号发射器产生的信号(960MHz)从rf口辐射出来,插天线为什么没效果。。。新人求指导

网友A:
既然提到“天线”了,为何不去找本天线类的书看看,了解一下基本原理和相关技术。

网友B:
你这话说的,没有效果,说明信号太差了,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有数据才可以分析呀。
天线型号是否对的,天线有频带参数的。
是否有效,要考虑发射源的输出功率、发射天线的增益和方向性、控制衰减、接收天线的增益和方向性、接收灵敏度,这是系统的学问。

网友A:
射频,特别是涉及到天线,不是个简单几句话能说得清的事情。建议,参照范例,且遵循器件手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