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的TIM1发出的PWM与中断如何同步

楼主(2017-07-27):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制作一个电调实验中,需要用TIM1的1/2/3通道输出PWM,而用4通道去触发中断,使得单片机能够一直在PWM的中点触发中断,但是现在在较小占空比时,中断的触发时钟延迟PWM的上升沿一个较大的延时,恨头疼啊,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定时器的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ISR_Tim1_Init()
{
//        16M系统时钟经预分频f=fck/(PSCR+1)
//        f=16M每个计数周期0.0625U
    TIM1_CR1_bit.CEN = 0;          //stop tim1
        TIM1_PSCRH = 0;
        TIM1_PSCRL = 0;
        //设定重装载时的寄存器值,255是最大值
        TIM1_ARRH =  (16000 / Fpwm) / 256;     //   fpwm = 150hz
        TIM1_ARRL =  (16000 / Fpwm) % 256;     //

    //设置刹车寄存器
        TIM1_BKR|= 0X80;

        //PWM1模式,TIM1_CNT<TIM1_CCR1时有效
        TIM1_CCMR1 = 0x6C;
        TIM1_CCMR2 = 0x6C;
        TIM1_CCMR3 = 0x6C;
        TIM1_CCMR4 = 0x08;

         //PWM 占空比 清0
        TIM1_CCR1H = 0x00;                // B相上管
        TIM1_CCR1L = 0x00;
        TIM1_CCR2H = 0x00;                // C相上管
        TIM1_CCR2L = 0x00;
        TIM1_CCR3H = 0x00;                // C相上管
        TIM1_CCR3L = 0x00;

        //允许比较4中断
        TIM1_IER |= 0X10;
        //输出到对应管脚 1 有效
        TIM1_CCER1 |= 0X11;
        TIM1_CCER2 = 0X01;

        TIM1_EGR = 0X01;         //UG = 1 ;初始化计数器 预装载载入影子寄存器中
        TIM1_CNTRH = 0;          //计数器清0
        TIM1_CNTRL = 0;
        TIM1_CR1 |= 0X01;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网友A:
控制无刷电机吧;

那只能优化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无刷电机吧;

那只能优化程序了;

您讲的优化程序只的是这部分代码的位置需要移动吗?还是改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