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程序思路

楼主(2017-07-27):
请教下大家,有一块电路板相当于一个单片机控制的功率电路,单片机通过PWM控制电路板输出功率,电路板输出接一个采样电阻检测输出电流,空载时单片机输出固定的PWM。接触负载后,采样电压升高,就增加PWM。离开负载时,采样电压降低,就减小PWM到空载时的PWM。这个程序结构应该是怎样的呢

void main()
{
     while(1)
      {
               设定空载PWM,
               读取空载时AD值ad_kongzai
               if(ad>ad_kongzai)
               {
                        if(ad<ad_max)
                         {
                                PWM++;
                                读取调整后的AD值ad_1;
                         }
                }
                 if(ad<ad_ad_1)
               {
                        if(ad>ad_kongzai)
                         {
                                PWM--;
                         }
                }
      }
}

网友A:
通常设置和检查数据这段代码会很快执行,而采样的数据会滞后,所以你目前的思路会导致PWM加几百次,才能得到之前的采样结果。其结果会导致PWM过调。这中间要考虑数据延迟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设置和检查数据这段代码会很快执行,而采样的数据会滞后,所以你目前的思路会导致PWM加几百次,才能得 ...

请教大概的程序结构或者思路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B:
用PID试试

楼主:
PID不太会调,如果调节的不好,会不会适得其反

网友C:
你这个加一减一的算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周期性的计算,而不是连续循环计算,那就不是加一和减一了,变成要么最低输出要么最高输出了。PID计算,也是有时间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加一减一的算法也是可以的,关键是要周期性的计算,而不是连续循环计算,那就不是加一和减一了,变成 ...

是不是周期性读取AD值,读取AD值后做PID调节

网友D:
周期性计算问题

楼主:
如果把电路功率输出分几个档次区间,比如分3个档位,每个档位最大输出功率不同,通过按键设定。在做PID调节时,怎么根据采样电压来调节PWM

网友A:
可以做延时,根据实际情况,在adc每一次(或几次)有效采样后,做一次加或减的操作

楼主:
这个是不是功率跟踪,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下呢

网友E:
如果仅安装楼主所说,这程序也没毛病。
因为他只说“采样电压升高,就增加PWM”“采样电压降低,就减小PWM到空载时的PWM”,也就是说PWM无上限而有下限,下限就是“空载PWM”。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开关控制了:负载:大PWM;空载:小PWM。

但实际上的要求会是这样吗?应该不会吧!
应该有控制对象、控制目标的。
如果确定了对象,那才可以根据楼上几个建议去实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安装楼主所说,这程序也没毛病。
因为他只说“采样电压升高,就增加PWM”“采样电压降低,就减小PWM ...

分功率档位的话,也是有上限的,打个比方,比如1档空载是10,最大输出是40(功率输出范围就是10-40)。2档空载是20,最大输出是60,。3档空载是30,最大输出是70。。。。
那调节时程序设定值是不是设置到每个档位的最大输出值(比如1档的40),然后在1档时根据负载不同输出不同的PWM呢(输出的范围就在1-40之间),如果需要更大输出再切换到其他功率档位。

网友F:
楼主目前有无实际控制装置,有的话你把你的程序试了吗,结果如何,如果没有实际装置在这空谈没有用,楼主的程序在负载变化不频繁不剧烈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目前有无实际控制装置,有的话你把你的程序试了吗,结果如何,如果没有实际装置在这空谈没有用,楼主的 ...

有实际控制装置,按现在的程序确实出现PWM直接加到最大或最小的情况,负载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

网友G:
列一个程序流程图,仔细思考每一步,然后再针对每一步进行验证,不要一次写完,不好调试!!分享一下编程思路而已!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实际控制装置,按现在的程序确实出现PWM直接加到最大或最小的情况,负载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 ...

如果“负载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就要用PID调节的思想,偏差大每次增加的多,偏差小每次增加的少,而不是每次都加减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负载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就要用PID调节的思想,偏差大每次增加的多,偏差小每次增加的少,而 ...

用PID调节的话,是把频繁变化的负载值作为目标值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PID调节的话,是把频繁变化的负载值作为目标值吗

你的系统应该叫做随动系统,输出功率随着负载变,测到的电流与空载电流差小PWM就增加少,测到的电流与空载电流差大PWM就增加多,这个就是比例调节的思想。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仅安装楼主所说,这程序也没毛病。
因为他只说“采样电压升高,就增加PWM”“采样电压降低,就减小PWM ...

这个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系统应该叫做随动系统,输出功率随着负载变,测到的电流与空载电流差小PWM就增加少,测到的电流与空 ...

是类似开关电源系统吧,根据负载不同输出不同大小电流,只是不知道用单片机程序来描述这个工作过程的程序结构应该怎么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