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的UIP和UDP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7-27):
关于以太网的UIP和UDP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uIP是专门为8位和16位控制器设计的一个非常小的TCP/IP栈。完全用C编写,因此可移植到各种不同的结构和操作系统上,一个编译过的栈可以在几KB ROM或几百字节RAM中运行。uIP中还包括一个HTTP服务器作为服务内容。

网友B:
两者无法比较,uIP是一种协议栈,UDP是一种具体的协议

网友C:
UIP是UDP的上层

网友D:
ARP, SLIP, IP, UDP, ICMP(ping)和TCP都是具体协议

网友E:
uIP可以用udp实现,ARP实现。UDP是一个具体的协议

网友F:
uip就是将你要发送到网络上的数据加上报头,好让它被成功发送到目的主机。

网友G:
我见还有  LwIP,这是什么东东呢,也是协议的一种吗

网友H:
LwIP是瑞士计算机科学院(Swedish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的Adam Dunkels等开发的一套用于嵌入式系统的开放源代码TCP/IP协议栈。LwIP的含义是Light Weight(轻型)IP协议,相对于uip。LwIP可以移植到操作系统上,也可以在无操作系统的情况下独立运行。

网友I:
UIP支持UDP,LwIP也支持UDP,懂了吧

网友J:
TCP/IP协议是一个协议簇。里面包括很多协议的。UDP只是其中的一个。之所以命名为TCP/IP协议,因为TCP,IP协议是两个很重要的协议,就用他两命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