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有代码补全的功能吗,自动补全括号之类的

楼主(2017-07-27):
MDK有代码补全的功能吗,自动补全括号之类的

网友A:
据我所知,MDK5.x是有代码补全功能的

网友B:
MDK从Keil4.7版本开始支持代码补全功能的,楼主不知道吗

网友C:
有这个功能,我怎么从来没见过给我自动补全呢

网友D:
这个功能是需要手动开启的

网友E:
比如写个if,会自动补上两个括号吗?

网友F:
对的,改变中断回调函数的参数,就是不同的中断了,很简单的。

网友G:
这个功能默认就是开启的,不需要手动开启呀。比如你写个以前定义过的变量首字母,自动就列出来了

网友H:
打开Keil软件,点击Edit -> Configurtion,选择Text Completion选项,左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框框内三项全都打钩,可以自行调整数据大小即打多少字符后开始显示匹配的标识符。

网友I:
需要Vs2010以上的库支持才行的,不然也是不支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打开Keil软件,点击Edit -> Configurtion,选择Text Completion选项,左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 ...

我开启之后,有时正常,有时不行,有些时候还会卡住

网友K:
这个功能需要VC++开发库支持,我安装了VS2012所以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你的这个选项卡里没有相应的功能说明你没有安装VC++2010开发库。

网友L:
MDK在configuration→Text completion→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里面三项勾选就有了

网友M:
有自动不全的功能的!效果还可以。

如果你用的话 建议使用VS201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