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XPT2046在有触摸的时候中断脚有时候还是一直处于高电平

楼主(2017-07-27):
有没有谁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呀,感觉中断脚有时候好有时候又没反应一样

网友A:
再看看中断的配置和原理,Just have a t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看中断的配置和原理,Just have a try

出现问题的时候,我用示波器量过,4线的电阻屏线在按下时是有信号的,就是XPT2046的芯片中断口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根本没有电平的变化,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B:
芯片有问题吧;
这个触摸芯片也是很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有问题吧;
这个触摸芯片也是很常用的

问题已解决了,犯了个很低级,引脚配置中设置了上拉了

网友C(2019-11-1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犯了个很低级,引脚配置中设置了上拉了

设置成上拉,为何会影响呢?